[原创] 用低压器件做比较器比高压器件做有哪些优势?

楼主(2022-09-19):
用低压器件做比较器比高压器件做比较器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网友:
低压器件最小length低。Vth低。在相同的I情况下,可以用更小的尺寸来达到相同的gm。比较器需要的是速度。

网友A:
高压器件寄生参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器件寄生参数大

/大拇指为什么高压器件寄生参数大?如果一个低压器件尺寸面积比高压器件大,这样也是高压器件寄生参数大?

网友:
通常低压器件的Length较小,
所以如果要达到同样Ion, 低压器件的面积小, 寄生电容通常也较小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高压是指多少  如果这里的高压是指20V以上 那么这里的高压器件基本都是LDMOS LDMOS的结构与普通MOS的结构有很大区别 工作方式也都有区别。因为漂移区的存在,其寄生电容远大于普通MOS。如果这里的高压只是5V这种情况 那就是最小线宽的区别 5V的管子的L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高压是指多少  如果这里的高压是指20V以上 那么这里的高压器件基本都是LDMOS LDMOS的结构与普 ...

没有那么高 高压不会高于3.6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