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偏置和尾电流源也会贡献offset?

楼主(2022-09-19):
对一个全差分运放进行仿真,在跑蒙特卡洛仿offset得到了一个结果,去查看每个管子的贡献比的时候发现贡献最多竟然是一个偏置和一个尾电流源,就很奇怪。小弟理解offset主要是由于管子工艺的失配在输出端有一个差模的输出,但是不理解偏置和尾电流源这种共模的变化为什么会在输出引起一个很大的差模变化,求各位大佬们指点一二

楼主:
试着给贡献offset的那个偏置gate端加入了一个小信号,然后去看输出的传输函数,发现变化时一个pV级别的,很小

楼主:
这个是offset的贡献情况和贡献比最大的两个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着给贡献offset的那个偏置gate端加入了一个小信号,然后去看输出的传输函数,发现变化时一个pV级别的,很 ...

不能这么分析。尾电流变化会改变差分对的vdsat,从而导致差分对的mismatch敏感度变化。
(尾电流对mismatch的影响肯定不是0,但是如果尾电流成为主要贡献者,可能是偏置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么分析。尾电流变化会改变差分对的vdsat,从而导致差分对的mismatch敏感度变化。
(尾电流对mismatc ...

ok,非常感谢,如果我想减小这个尾电流源对于offset的贡献比的话,是不是需要降低尾电流对于差分对管Vdsat的敏感度呢,一般我们如何去降低电流对于Vdsat的敏感度呢,恳请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非常感谢,如果我想减小这个尾电流源对于offset的贡献比的话,是不是需要降低尾电流对于差分对管Vdsat ...

增加差分对的vds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差分对的vdsat

好的,我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B:
sensitivity analysis怎么用呀?以前试用没成工

你这个offset原因找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nsitivity analysis怎么用呀?以前试用没成工

你这个offset原因找到了么?

还没有……还在debug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nsitivity analysis怎么用呀?以前试用没成工

你这个offset原因找到了么?

首先需要把MC的结果保存下来,并设置跑MC的开始点,以保证每次跑MC的取值点是一样的(MC实际上就是一串伪随机数,设置步骤3中的条件后就可以保证每次跑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然后点击这里就可以出来结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需要把MC的结果保存下来,并设置跑MC的开始点,以保证每次跑MC的取值点是一样的(MC实际上就是一串 ...

非常感谢

楼主(2022-10-26):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我后面在仿THD的时候发现在有些corner下也很差,然后去看了一下对应的静态工作点,发现主要是由于电流镜复制不精确造成了静态工作点发生了较大的偏移,增大L之后就好了

网友C:
那你可能还不是很理解offset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可能还不是很理解offset是怎么来的

我个人理解offset是由于管子的失配引起的,也就是匹配性比较差,开始受到电流镜影响比较大的原因觉得可能是因为电流镜复制不精确进而影响了差分对管的匹配性,让差配对的匹配性更差了,增大L后让电流镜复制更加精确,让匹配性更好,让整个电路在不同corner的情况下波动比较小,最后达到改善offset的目的。不知前辈有何高见,或者说这样考虑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理解offset是由于管子的失配引起的,也就是匹配性比较差,开始受到电流镜影响比较大的原因觉得可能 ...

你说的没错就是offset确实来自版图失配,这是版图设计和生产制造中的概率问题,但是为什么电路中尾电流源会使得失配变大?而且还是前仿真,把这归结于电流复制不准确说服力是不够的,这恐怕是输入管s端到尾电流d端之间是存在一个微小的等效的电阻,而尾电流源的噪声电流会经过形成一个压降,但是由于我们认为s端是虚地,由此输入管源端的电压变化等效为输入管的V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