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 脚本提取cci寄生参数问题

楼主(2022-09-19):
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下是哪里出问题了,运行不起来,内部脚本文件已检查,没有问题

网友A: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运行了,它不稳定,有时可以运行,有时不能运行。

网友B:
你看下你自己的环境变量配对没有,生效没有. 你跑脚本的时候路径填对没有,然后再去读一下这个脚本的文档,一般在脚本界面还有一个readme 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你自己的环境变量配对没有,生效没有. 你跑脚本的时候路径填对没有,然后再去读一下这个脚本的文档, ...

感谢,大佬,解决了,可能与存放路径的空间容量有关,导致运行到某一节点暂停出现bug,找IT扩容后可以运行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运行了,它不稳定,有时可以运行,有时不能运行。

是有遇到此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