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BL有隔热的作用吗?

楼主(2022-09-19):
请问NBL有隔热的作用吗?一个LDO的功率管原芯片没有NBL,温度保护电路也没有NBL,我们想加NBL,不知会不会有不好影响?

网友:
功率管电流一般趋于表面流动,发热在表面,NBL是隔哪里的热?

楼主:
原来的温度保护电路和大功率管都是做在SUB上,现在想给大功率管加NBL,担心测温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