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S!!!有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2022-09-19):
(图片)

网友:
上面都说了看输出脚本,您贴这个是希望论坛给你卜一卦吗

楼主:
   输出脚本是这个对吧    显示空白啊       来论坛这就是想找原因,下次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类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脚本是这个对吧    显示空白啊       来论坛这就是想找原因,下次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类问题,谢谢     ...

这种输出错误在CIW窗口 就是你启动virtuoso的最开始窗口

楼主:
好的谢谢,virtuoso log   上看到很多输出的信息,但没显示错误,都是warnig。   RVE可以正常看,  还是找不出问题 /抓狂      有可能就是WARNING导致的吗

网友:
电路图无法导出多数情况是电路图或子电路做了修改,没有“Check and Save"

楼主:
找出问题了,原因是电路图有些器件的尺寸小写不小心写成了大写   如600n  写成 600N   就会报此类错              低级错误~

楼主:
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