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设计]如何在layout时,选择性的调用器件中的个别层次

楼主(2022-09-19):
软件:virtuoso。因为使用的工艺带环,layout中设置mos管属性,去环去不干净,会有个别层次的残留,想要在layout xl的时候就不调用那些不需要的层次,布局布好之后再用大的环把p、nmos包起来,求教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如果是软件自带这样的选项当然最好了,可惜我没找到。最好在调用基本库的前提下实现,避免调用自己画的cell、避免大量的flatten和make cell(我想出来的笨蛋办法)谢谢各位,感恩!

网友A:
自己做个p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个pcell

感谢兄台的建议,如果不自己做pcell的话,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台的建议,如果不自己做pcell的话,还有其他办法吗

无解,本来就是fab提供的pcell没做好导致的问题。

网友B:
跟design商量下,在做电路的时候,把mos的那些属性关掉,xl的时候就不会带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design商量下,在做电路的时候,把mos的那些属性关掉,xl的时候就不会带环了。 ...

“去环去不干净,会有个别层次的残留”
这个RD把mos属性关掉也会存在,因为是pcell本身的问题
碰到过,国内某家工艺。pcell一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环去不干净,会有个别层次的残留”
这个RD把mos属性关掉也会存在,因为是pcell本身的问题
碰到过,国 ...

是的TUT感谢指点,打算学习画pcel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design商量下,在做电路的时候,把mos的那些属性关掉,xl的时候就不会带环了。 ...

感谢兄台建议,一般也就可以了,我这个工艺parameter设置去环之后会有残留,还是得想想其他办法。。再次感谢

楼主:
一起探讨

网友D:
layout的苦谁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layout的苦谁知道

说多了都是泪qaq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多了都是泪qaq

谁家的工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谁家的工艺啊?

我想会不会是CSMC BCD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会不会是CSMC BCD的工艺

啊这是可以说的吗,确实是qaq。。。为了减小面积一直在努力合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家的工艺啊?

BCD工艺,才接触,就按照之前的学习方法,想要通过合环来减小面积,因为他本身的bulk环和iso环都去不干净所以发帖求助。现在发现好像不是环的问题环的作用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