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ise和pnoise仿真结果差异很大

楼主(2022-09-19):
仿一个噪声,ota接成buf形式,gbw 350M,后面接一个开关+负载电容。如果开关接成恒定导通,直接跑noise,积分区间1K到10倍gbw,3.5G,得到输出噪声电压129uv左右。如果开关加一个fs为20M时钟,跑pss+pnoise,pnoise选择AM,积分区间1K-10M,得到的噪声电压58uv,有点想不明白了,fs远小于gbw,可以认为每次采到的噪声是独立不相关的,高频的噪声都折叠回了10M的区间,得到的积分噪声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才对,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大家怎么看

直接跑noise结果

直接跑noise结果

pnoise结果

pnoise结果

网友A:
不应该是time average,应该是timedo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time average,应该是timedomain

我理解的是time domain是针对某时刻的noise能量,比如动态比较器noise,会用这个time domain来仿,现在版本的time domain集成到sample jitter里面了,也是要指定某个时刻或者阈值电压。但是我这个对buf输出的电压进行Sample Hold,我理解的是在一个SH的周期内的噪声总贡献,所以我用的是time average来跑的

网友A:
我没有针对你的具体电路,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电路需要用什么选项。我针对的是你的对比实验。一个线性周期时变电路如果用noise仿真去近似,只能是针对某个采样时刻去近似,因此对应pnoise的time domain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针对你的具体电路,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电路需要用什么选项。我针对的是你的对比实验。一个线性周期时 ...

就是一个简单连接成buf的运放,输出接开关和负载电容,试了下,用timedomain,时间点选择在hold时,积分出来的noise和直接在dc状态下仿noise,得到的值是一样的,谢谢解答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简单连接成buf的运放,输出接开关和负载电容,试了下,用timedomain,时间点选择在hold时,积分 ...

请问仿真结果差异大原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