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on和ro的区别

楼主(2022-09-19):
记录:
Ron是直流电阻,是MOS工作在线性区时的导通电阻
ro是小信号电阻,是交流电阻

网友A:
MOS管不在线性区应该也是有Ron的,Ron就是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在线性区应该也是有Ron的,Ron就是直流电阻

噢噢,在截止区的话Ron可以认为是无限大的。求问在饱和区的话应该怎么计算呢,是比线性区更大还是更小呢?

网友:
一般LDMOS  rds_on 会有要求  vds = ??
看有些FAB 端写  vds=0.1v
大家跑mos  rds_on  一般会 选多少 vds ?

楼主:
引用 楼主:
噢噢,在截止区的话Ron可以认为是无限大的。求问在饱和区的话应该怎么计算呢,是比线性区更大还是更小呢 ...

仿真结果是,饱和区的Ron=Vds/Id

网友:
一个是直接相除Vds/Ids,一个是求导 dVds/dIds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在截止区的话Ron可以认为是无限大的。求问在饱和区的话应该怎么计算呢,是比线性区更大还是更小呢 ...

你求的那个点连接原点得到的就是直流电阻了,切线才是小信号电阻

网友B:
如图,直流电阻的倒数是vds/ids,所以过原点,交流电阻的倒数是dVds/dIs,是一切线,在饱和区的话(如上图),rout>>ron,在深线性区的话,他们几乎相等(这是为什么深线性区mos可以等效成直流电阻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直流电阻的倒数是vds/ids,所以过原点,交流电阻的倒数是dVds/dIs,是一切线,在饱和区的话(如上图 ...

非常直观,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