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没有大佬用BJT管做过全差分运放的设计,共模反馈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求讨论

楼主(2022-09-19):
(无正文)

网友:
没做过。但是BJT主要的问题就是GATE端或者叫B端输入阻抗有限。是会抽流的。我个人理解你只需要保证共模反馈在有小电流流过的情况下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就好。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不过我还有个问题,80 90年代那会不都是BJT做的运放吗?那样的运放难道不会用到开关电容电路里面吗?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回答,不过我还有个问题,80 90年代那会不都是BJT做的运放吗?那样的运放难道不会用到开关电容电 ...

我个人的理解是开关电容电路就是在MOSFET兴起之后才开始发展的。因为开关电容电路最关键的就是电荷守恒。如果强行要用BJT做,那么Cap上的电流和流入运放的电流需要差100倍以上才能基本保证运放的作用。MOSFET的输入阻抗无穷大,导致开关电容电路才开始发扬光大。像AUTO ZERO, Chopper这些消除运放offset的东西都是2000左右,Enz发明的,以前BJT就没有这种消除运放offset的做法。MOSFET本身产生也是电路工程师希望出现一个输入阻抗无穷大的三端器件才被研究生产出来的,虽然刚开始的时候MOSFET还有高频性能差,寄生大等等缺点,导致还是有很多人会用BJT来设计运放。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BJT的用法基本已经定在了BG,ESD保护等方面。个人理解,不一定对。请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