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gm/id波形,仿真完成以后,波形当中没发现gm

楼主(2022-09-19):
            请问大家,我用hspice仿真单根管子的gm波形,用.probe gm = par('gmo(xnm0)/i(xnm0)'),仿真完成以后,在waveview查看生成的.sw文件,打开波形,找不到gm这个变量,只有mos管的源漏极,如如下图所示:

这里为啥没有gm呢

这里为啥没有gm呢

网友A:
hspice输出一个mos管的gm   是 gmo(xnm0)吗 ?  我记得好像是lx7(nm0) 类似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spice输出一个mos管的gm   是 gmo(xnm0)吗 ?  我记得好像是lx7(nm0) 类似这样的

您知道这个lx7,我看着还有lx6什么的,这都代表什么意思呢?manual里面没找到具体的叙述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搜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论坛里搜搜就知道了

恩,明白了,这些是BSIM参数,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