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RTMOM的bulk极该怎么接

楼主(2022-09-20):
如题

网友A:
可以接地或者接V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地或者接VDD

感谢orz

网友(2024-03-04):
请问BULK端能接电容下极板吗?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地或者接VDD

为什么可以接两种电位,如果bulk连的是NW,不应该只能接VDD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