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结果怎么改成电路图

楼主(2022-09-20):
做环振要用电路图和后仿结果改的电路图一起跑前仿,请教下后仿结果,就是版图跑完PEX出来的结果,怎么导出电路图啊

环振,电路图和后仿电路图

环振,电路图和后仿电路图

后仿结果改电路图

后仿结果改电路图

后仿全部结果

后仿全部结果

后仿管子

后仿管子

楼主:
哪位知道的大佬帮帮孩子吧

网友A:
没必要把全部的后仿都导成电路图吧,只用挑几个大的C相应的加入前仿的电路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把全部的后仿都导成电路图吧,只用挑几个大的C相应的加入前仿的电路里就行 ...

怎么加呢,具体操作怎么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呢,具体操作怎么弄

看后仿网表中相应的节点,一般挑对结果有影响的节点上的较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后仿网表中相应的节点,一般挑对结果有影响的节点上的较大的电容。

大哥,我是想问把后仿变成那个电路图的那个操作怎么弄,就是怎么搞成那个symbol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想问把后仿变成那个电路图的那个操作怎么弄,就是怎么搞成那个symbol的 ...

calibreview 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