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Block中怎么找到哪个IO pin与哪块module有talk

楼主(2022-09-20):
如题

楼主:
想根据module和io pin之间的关系重新assign  io pin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根据module和io pin之间的关系重新assign  io pin

inn中可以看飞线,这个很好用!或者report_timing来看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中可以看飞线,这个很好用!或者report_timing来看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flightline只能看到module和io buffer之间的联系。有什么办法或者命令直接得出module与io pin之间的联系

楼主:
引用 楼主:
flightline只能看到module和io buffer之间的联系。有什么办法或者命令直接得出module与io pin之间的联系
...

或者可以得出pin group 与module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