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从反馈的角度分析该电路镜/Flip-SF的环路增益?

楼主(2022-09-20):
看Sansen书上的的这个电流镜结构的输入阻抗,感觉和Flip-SF的输出阻抗很相似。
用小信号等效电路求的话很复杂,但最终可以求出来。
Sansen书上说M3共栅管的加入,获得了更高的反馈环路增益。
想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反馈环路是哪个环路?反馈环路增益怎么计算?
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对不对:
未加M3时,Rin,open=1/gm1
加M3后,断开M1栅极到M3漏极的连线,从M1栅到M1漏是CS放大,增益为gm1*[(1/gm3)||ro1)≈1;
再从M3源到M3漏是CG放大,增益为gm3*ro3;
所以环路增益T=1*gm3*ro3.
Rin,close=(1/gm1)/(gm3*ro3)

网友:
Rout_close = Rout_open/(1+Aol)

网友:
我的理解是左边这个开环阻抗是gm3ro3ro1,环路增益是gm1gm3ro3ro1,算出来近似是1/gm1

网友A:
按楼主那样断开是个共源共栅,增益是vf/vt=gm1gm3ro3ro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楼主那样断开是个共源共栅,增益是vf/vt=gm1gm3ro3ro1吧

把M3源到M1栅看作反馈,按楼主那样断开是个共源共栅,增益是vf/vt=gm1gm3ro3ro1吧,开环输入阻抗r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