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ft scan后仿所需的sdc

楼主(2022-09-20):
各位同志们,一起讨论下!
       (1)FT在做scan的后仿时,是否需要读取sdc?
       (2):如要读取sdc,那这个sdc从哪儿获得?内容包含什么?

网友A:
你的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FT是啥?scan后仿和SDC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FT是啥?scan后仿和SDC啥关系?

是后端release后端网表后,我们拿后端网表来重新产生atpg pattern,这时所需要的sdc

网友:
首先你要确认下后端再你的scan模式有没有加timing exception,有的话你ATPG就要读进去,这样exception就会带到pattern里面,否则你后仿是过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