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ft 后仿所需的sdc

楼主(2022-09-20):
各位同志们,一起讨论下!             (1):DFT在做scan的后仿时,是否需要读取sdc?
       (2):如要读取sdc,那这个sdc从哪儿获得?内容包含什么?

网友A:
我也顺便问个问题,dft将普通的 register 替换为 scan register只是一个脚本的使用么?数字前端需要在哪方面配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顺便问个问题,dft将普通的 register 替换为 scan register只是一个脚本的使用么?数字前端需要在哪方 ...

不需要配合,前端把验证过的代码release出来就行了。

网友B:
dft做scan后仿真,应该需要网表+sdf文件(可选)。如果只是仿真功能,只使用网表即可,通过仿真工具设置忽略时序信息(比如+delay_mode_zero +notimingcheck +nospecify);如果要仿真功能+时序,那就需要网表,同时要反标sdf文件。之前从没用过sdc文件,那个是约束,仿真工具应该不需要约束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ft做scan后仿真,应该需要网表+sdf文件(可选)。如果只是仿真功能,只使用网表即可,通过仿真工具设置忽 ...

是后端release后端网表后,我们拿后端网表来重新产生atpg pattern,这时所需要的sdc

网友(2022-11-10):
如果需要产生dft的sdf去做后仿的就需要,一般一个func的sdc和一个dft的sdc,dft的sdc和func的一样都是自己写的,和正常sdc写法一样,和func的区别一般就是scan mode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