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轻载的时候PSR很差

楼主(2022-09-20):
LDO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找不到原因:
当负载只有100uA的时候,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压差有3V以上,所有管子也都在饱和区,环路增益有60dB,结果低频段PSR最低只有-29dB.

网友:
估计是相位裕度有问题

网友:
正常情况下不是低频效果好 高频效果差吗  这个图为什么反过来了 有没有懂哥回复一下。

楼主:
主要是电源电压8V,PMOS输出管,输出在5V以下,这个压降不会让增益不够的。所以低频段出现这种PSR很奇怪。增益和工作点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轻载下功率管进入弱反型区,VGS很小,可能会导致error amplifier的输出管接近线性区导致输出阻抗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下功率管进入弱反型区,VGS很小,可能会导致error amplifier的输出管接近线性区导致输出阻抗降低。 ...

是的,可是现在是电源电压8V,输出在5V以下,所以部存在这个问题哈,这也是奇怪的点所在

网友A:
和功率管的vds没什么关系,看error amplifier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功率管的vds没什么关系,看error amplifier输出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刚才看错了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