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VCS连续跑两个case,且跑出来的case覆盖率可以合并

楼主(2022-09-20):
目前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用VCS跑了两个case(使用verilog编写的),两个case生成了两个名字一样的覆盖率文件simv.vdb,我将两个覆盖率文件(simv.vdb)合并的时候提示我两个设计不一致,经过分析是因为我两个case是独立跑的,这种情况覆盖率无法合并,必须编译一次,仿真两次,把编译和仿真分开跑。但我不会怎么操作,我是这样写的makefile文件,请高手指点应该怎么写才能让次覆盖率可以顺利合并在一起?
1、  vcs  tb1.v tb2.v rtl.v  +v2k -full64 -debug_acc+all +vcd+vcdpluson -cm line+cond+tgl+branch+assert   //第一步:编译。tb1.v和tb2.v是两个case,rtl.v是rtl代码
2、  ./simv   //第二步,运行仿真,这里好像不对,只能产生一个simv.vdb,无法产生两个simv.vdb
3、  urg -full64 -f ./cov.f  -dbname merged.vdb   //合并覆盖率,其中cov.f是tb1和tb2生成的simv.vdb,这里也不,因为只有1个覆盖率文件
4、  verdi -cov merged.vdb                              //打开合并后的覆盖率文件,这里也不对,因为上面不对下面也生成不了

网友:
只要保证跑这两个case的时候RTL没有任何改动就行,两个覆盖率文件生成在不同的路径下,就可以merge了;应该不是分一步(有-R参数)还是两步的问题
如果只想收集DUT的coverage(显然你这里tb1和tb2作为tb_top代码不一样),写一个文件dut_code_cov.cm_hier(里面就写只收集DUT, 比如:+tree tb_top.dut)
在第一个folder下执行:
vcs tb1.v rtl.v  +v2k -full64 -debug_acc+all +vcd+vcdpluson -cm line+cond+tgl+branch+assert -R -cm_hier dut_code_cov.cm_hier
换个folder-xxx,再执行
vcs xxx/tb2.v xxx/rtl.v  +v2k -full64 -debug_acc+all +vcd+vcdpluson -cm line+cond+tgl+branch+assert -R -cm_hier dut_code_cov.cm_hier

然后merge两个folder下的simv.vdb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