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移动坐标 skill语法问题

楼主(2022-09-20):
刚接触skill语言两天 试着写了一个简单的脚本 移动器件或者cell的坐标位置   origin X Y ,运行加载后提示:  function ** redefined ,求助大佬关于skill语法问题详解,感谢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嘛, 你的代码里面每次都定义了MoveOrigin函数,每次你load进来,可不是会看到系统提示你 redefined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嘛, 你的代码里面每次都定义了MoveOrigin函数,每次你load进来,可不是会看到系统提示你 rede ...

啥意思,刚接触skill,求帮忙指正。

网友A:
procedure( myfunction()
XXX
xxx
)

就是对函数myfunction的定义。 每load源文件一次,就是重复定义一次。

aaa = myfunction()

是调用函数 myfunction(), 返回值赋给 aaa变量

网友B:
你的快捷键5调用的move() 和你写的函数名不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快捷键5调用的move() 和你写的函数名不一样啊

来回改了几次,忘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 myfunction()
XXX
xxx

请教大佬怎么修改,刚接触还不太了解,谢谢啦

楼主:
这不是skill分享,我是有问题求助的哈

网友C:
你这只是load,他提示你load好了,你都还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是load,他提示你load好了,你都还没用呢

load好了 但是版图上没有反应 器件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是上面脚本中哪里有问题 请教大佬指点 刚接触skill两天 一头雾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load好了 但是版图上没有反应 器件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是上面脚本中哪里有问题 请教大佬指点 刚接触skill ...

你用快捷键调用一下你的脚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load好了 但是版图上没有反应 器件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是上面脚本中哪里有问题 请教大佬指点 刚接触skill ...

调用之后,再看CIW有没有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用之后,再看CIW有没有报错

用快捷键调用之后 显示下图的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快捷键调用之后 显示下图的报错

MoveOrigin(cv),cv没给值。其实你写这个脚本是错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快捷键调用之后 显示下图的报错

用这个试试,应该是你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试试,应该是你要的功能

感谢指点回复,不过load后 出现下面报错:  *Error* lefMoveCellViewOrigin: Invalid point - nil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回复,不过load后 出现下面报错:  *Error* lefMoveCellViewOrigin: Invalid point - nil
...

你得看看你要的坐标是啥,把前面那个兄弟的第二个参数改成坐标构成的list估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回复,不过load后 出现下面报错:  *Error* lefMoveCellViewOrigin: Invalid point - nil
...

load后,你用时候要在你的layout上选择任意一个图形或者cell,在使用moveorigin()这个命令,他会把你原点移动到你选择的图形或者cell的左下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回复,不过load后 出现下面报错:  *Error* lefMoveCellViewOrigin: Invalid point - nil
...

你没选择一个图形或者cell,那leMoveCellViewOrigin(cv caar(obj~>bBox) ),caar(obj~>bBox)没有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选择一个图形或者cell,那leMoveCellViewOrigin(cv caar(obj~>bBox) ),caar(obj~>bBox)没有有效值 ...

选择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看看你要的坐标是啥,把前面那个兄弟的第二个参数改成坐标构成的list估计就行了
...

怎么写,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写,求指导,谢谢!

先这样在哪呀在这个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