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RISC-V矢量拓展指令对一些线性代数库进行优化呢?

楼主(2022-09-20):
导师布置了一个任务,让用RVV拓展指令对诸如MKL等的线性代数运算库进行优化加速,目前完全没有头绪。我的想法就是把MKL里面涉及运算的代码替换成RVV指令,请问我的想法有错吗?
还是说有其他思路呢?

网友A:
谁家的片子?厂家应该会提供lib库的,c程序里把这块运算部分的操作改成调库,lib库里都是组合好的RVV指令序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的片子?厂家应该会提供lib库的,c程序里把这块运算部分的操作改成调库,lib库里都是组合好的RVV指令序 ...

谢谢您啊,目前是我们在自己设计一款芯片,所以您说的这些lib库应该没办法找到,导师的意思就是让我用RVV指令把MKL之类的线性代数运算库优化加速,以后移植到我们自己做的芯片上去用。但是我没有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啊,目前是我们在自己设计一款芯片,所以您说的这些lib库应该没办法找到,导师的意思就是让我用RVV ...

那就自己写lib
类似,void vadd_N(uint8_t *paddr, uint8_t)
{
     __asm "VSETTYPELENGTH : :"; // 设置类型、长度
     __asm "VLOAD : :";
     __asm "VADD : :"
     __asm "VSTORE : :";

}
RVV的指令不熟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是自己设计实现的RVV,微架构都是自己设计的?如果有参考的版本,修改它们的会简单点,如果是完全自己写的,只能说祝好,工作量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自己写lib
类似,void vadd_N(uint8_t *paddr, uint8_t)
{

嗯嗯,我再查找一下资料吧,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