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SSC电流源实现

楼主(2022-09-20):
Q:如上图所示为JSSC文章中的结构,在论文中,应该产生的是一个具有正温度特性的电流,为什么我仿出来的是具有负温度特性?我所有管子也都在正确的region。

JSSC的原文在附件。望大神解答,谢谢大神

楼主:
求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triode区电阻的Cox温度系数主导了负温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ode区电阻的Cox温度系数主导了负温度系数

谢谢大神解答,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要减小这个triode电阻,而增大正温度系数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要减小这个triode电阻,而增大正温度系数的就行了?
...

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换成电阻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不过换成电阻一劳永逸

大神说的对,确实是的这个triode电阻的原因,我把这个管子换成了电阻就对了。
但是如果仍旧使用triode电阻,我怎么调那个比例也很难到正TC的电流,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想问问大神,1、这个COX的温度系数怎么能抵消呢,或者如何减小这个COX的影响呢? 2、 这个是PDK的模型决定的嘛? 3、那不同的模型例如n33换成n18的有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说的对,确实是的这个triode电阻的原因,我把这个管子换成了电阻就对了。
但是如果仍旧使用triode电 ...

你对这电流温度系数有什么特殊用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这电流温度系数有什么特殊用途么

因为我看得一篇文献里,就是在这种结构的基础上改进的,然后那篇文献的结构我搭出来也是温度系数相反的;所以就来看这篇文献的结构,然后发现还是相反的,我就很不理解,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iode区电阻的Cox温度系数主导了负温度系数

回忆了一下:迁移率和Cox都是负温度系数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忆了一下:迁移率和Cox都是负温度系数
多谢提醒

这个温度系数不同的工艺影响大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温度系数不同的工艺影响大嘛?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