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linux移植

楼主(2022-09-20):
请问有小伙伴进行过FPGA的linux移植嘛?怎样将linux的程序移植到FPGA的DDR上呢?

网友:
fpga上面跑linux有两种
一种是基于类似zynq的硬核,PS端跑linux,通常有公版的linux可以直接拿来用,不需要改动太多就可以跑起来默认的配置,如果自己开发了pl,配合ps,需要做一些驱动,挂到内核中操作使用
还有一种是纯软核的设计(尤其是纯自己搭建的),用上ddr,也算是soc级别的,需要保证linux必要的硬件驱动是可用的,例如中断控制器,计时器,mmu,uart等,如果从头来,没有参考,是工作量比较大的。当然,也有一些软核方案是带有公版的,可以减少一些工作量
这个事情如果是有公版还好,如果没有公版,就不是一两个数字设计可以搞定的,更多的情况,linux要跑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是需要一个有经验软件团队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