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式二级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2-09-20):
请教师兄们两个问题:
1 这种含有电流镜,但是第二级是共源级的需不需要给第二级加个反馈(因为栅级一改变,漏端漂移严重)?
2 折叠式在调参数,又没啥经验之谈呢?
谢谢各位

网友:
1,这种单端运放应该是不需要反馈的,在要在有效共模输入电平内。
2为保证运放的稳定,共源极gm是输入级gm的10倍。

网友:
你这种折叠的意义何在?
增益比不折叠还小,就是稍微提高了一点输入范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