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原理图中的shape怎么设置成不可选,让它固定下来?

楼主(2022-09-20):
外面的一圈就是shape,选择里面内容的时候老是误选中shape,特别烦,怎么把他设置成不可选。

网友:
一个折中的办法是用line而不用shape

网友:
上面菜单栏第二行最后面的search旁边有一个selection filter,点开,把note shape勾掉就不会选中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