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加入斩波后 信噪比没有改善

楼主(2022-09-21):
100资产
这张是加入斩波之后的
这张是没加斩波的
斩波时钟用的是这个,是采样频率的二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 斩波频率要选的低一些对吗

低或高你自己折衷,低了消除offset的效果减弱,高了对运放性能要求高。

网友A:
斩波消除的是运放和比较器offset,你在单一PVT下是看不出来的,需要跑MC,对比斩波前后的整体波动。
另外,斩波对于SDM来说会在电路通路中引入额外的通路电阻、时钟馈通以及沟道注入,从你发的两张PSD图可以看到,底噪和THD都稍微恶化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斩波消除的是运放和比较器offset,你在单一PVT下是看不出来的,需要跑MC,对比斩波前后的整体波动。
另外, ...

我看论坛上有人说 斩波频率要选的低一些对吗

网友B:
高频chop的残余误差比较大,用双chop或者加入CDS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或高你自己折衷,低了消除offset的效果减弱,高了对运放性能要求高。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chop的残余误差比较大,用双chop或者加入CDS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谢谢解答

网友C(2022-10-21):
引用 网友A:
低或高你自己折衷,低了消除offset的效果减弱,高了对运放性能要求高。

你好,我用PAC仿真斩波运放,可以得到斩波频率越高,运放增益越低的结果,请问有没有文献可以证明您的这个观点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PAC仿真斩波运放,可以得到斩波频率越高,运放增益越低的结果,请问有没有文献可以证明您的这 ...

供参考:

网友:
斩波电路,减低的不是flicker noise吗?

网友(2025-02-08):
引用 网友B:
高频chop的残余误差比较大,用双chop或者加入CDS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请问残余误差的来源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