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跑DRC出现floating gate的问题

楼主(2022-09-21):
差分管的版图,中间的栅极都有打孔金属连接,但是还是报这个错误。而且不是每一个差分管的栅极都有,这是为什么?

栅极

栅极

楼主:
黄色高亮的是有问题的,是8个
就算有错误不应该是上下共20个都有吗?

网友A:
一般来说gate没有接到OD 或者pin 上,rule都认为是floating

网友B:
是的了,上面说的没错,你可以检查一下两个差分输入管的GATE端的输入端口打的label是不是打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了,上面说的没错,你可以检查一下两个差分输入管的GATE端的输入端口打的label是不是打对了。 ...

为什么我lvs也过了,还是有这个错,也打pin了,只是没跟外界的模块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lvs也过了,还是有这个错,也打pin了,只是没跟外界的模块接线,

...

先去问问电路,跟他说你LVS过了 这个版图是根据你电路图来画的 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gate没有接到OD 或者pin 上,rule都认为是floating

应该是栅极没有连接东西导致的,我把他接到总体的lay里就没有了,感谢两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了,上面说的没错,你可以检查一下两个差分输入管的GATE端的输入端口打的label是不是打对了。 ...

单独把差分管拉出来画了,没打label,也没连出去。感谢感谢

网友:
只打Pin,外面没连上东西就是floating gate呀

网友D(2023-05-29):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gate没有接到OD 或者pin 上,rule都认为是floating

什么叫栅极没有接到O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栅极没有接到OD

就是没有接到管子的S或者D端

网友:
哦哦是的,直接接焊盘了,应该也不会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