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C仿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21):
求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A:
楼主是想通过DC仿真去扫描电路中的什么变量吗,这个对话框提示没有找到变量可以进行扫描,解决方案是设置一个变量就好了,或者如果只是想得到一个静态工作点的话那么在“Sweep Variable”中就不用选择就好了

网友:
你没有设置变量,怎么扫变量呢?

网友B:
看你的Editing Design Variables 里面是否设有变量,有才能选一个扫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Editing Design Variables 里面是否设有变量,有才能选一个扫描呢

显示没有。不知道配置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想通过DC仿真去扫描电路中的什么变量吗,这个对话框提示没有找到变量可以进行扫描,解决方案是设置一 ...

因为我是想弄一下I-V曲线之类的,但是DC扫描仿真这里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是想弄一下I-V曲线之类的,但是DC扫描仿真这里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唉!
...

了解了,如果想扫I-V曲线,那么至少需要在电路中定义一个变量,比如如果想扫一个管子Id-Vds的曲线,那么就需要给管子加一个栅源电压(Vds)并将Vds设置为变量,具体方法是直接在调出器件(vdc)设置参数的时候直接输入一个变量就OK了,然后在仿真设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变量,然后设置范围就可以进行扫描了,不知道这样的回答有没有帮助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了,如果想扫I-V曲线,那么至少需要在电路中定义一个变量,比如如果想扫一个管子Id-Vds的曲线,那么 ...

非常感谢,我明白你意思了,我左边窗口变量没有放进去,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