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识别一个管子

楼主(2022-09-21):
它的漏端和poly分别接一块 数字模块里面的  这是个啥呀

网友A:
版图上看,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功能上来看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并且位置上看像在边缘,可能考虑是起dum或填补空白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上看,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功能上来看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并且位置上看像在边缘,可能考虑是起dum或填 ...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好,3L说的是对的,我也查了一下,应该是decap电容,作用是降低电源网络上的噪声。

详细解释,我找到了本站的该帖,你可以去看看。
站内链接:https://bbs.eetop.cn/thread-851695-1-1.html?from=singlemessage

网友:
估计是电容啦,比较经典的结构

网友:
你看一下还有没有相同的结构,但是却出pin的情况存在,如果有的话,建议提取为上拉下拉,P管漏端的为pullup N管漏端的为pulldown,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