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开i脚本跑出的rve报告其他view卡住不动

楼主(2022-09-21):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是通过改cablire.lvs文件实现自动跑lvs的,calibre -rve -lvs svdb $1 用了这样一个指令开的rve报告($1是cellname)。然后这个代码被集成到form窗口的选项上。报告打开后,layout view 、shematic view 甚至skill IDE都无法操作,关闭报告恢复正常。

procedure(autoform()
qwe=hiCreateToggleField(
?name 'zxc
?prompt "stream"
?choices list(
'(drc1 "drc")
list('lvs1 "lvs")
)
?value '(nil nil)
?numSelect 2 )

hiCreateAppForm( ?name 'myCreamForm
?formTitle "one click"
;?callback "qwe~>value"
?fields list( qwe  )
?help "cream" )
hiDisplayForm('myCreamForm)

let((a b c lib cellname cv)
cv=geGetEditCellView(hiGetCurrentWindow())
lib=cv~>libName
cellname=cv~>cellName
a=myCreamForm~>zxc~>value
b=car(a)
c=cadr(a)
printf("drc %L\n" b)
printf("lvs %L\n" c)
cond(
(b==t
sh(strcat("./rundrc.csh" " " lib " " cellname))
)
(c==t
sh(strcat("./runlvs.csh" " " lib " " cellname))
)
(t
println("nothing")
)
);endcond
);endlet
);endprocedure
autoform()

网友A:
calibre -rve -lvs $1 => 把svdb拿掉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libre -rve -lvs $1 => 把svdb拿掉试看看

不行

网友(2022-10-31):
sh里运行的命令加&

网友:
calibre -rve -lvs $path/sv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