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bandgap仿pstb,高频波形荡起来了,可能问题在哪

楼主(2022-09-21):
多corner多温度下进行pstb仿真,相位和幅值曲线有的比较正常,有的在高频荡起来了,不加斩波,仿stb都正常,请问题可能出自哪?求指点

楼主(2025-09-12):
pss accuracy  maxacfreq  设大

楼主(2022-09-21):
各位大神有没有相关的学习资料,自己顶下

楼主:
pstb问题解决了,但想用pss扫温度放温漂,波形又是怪的,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2023-07-21):
高频震荡是什么原因啊  我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2025-09-11):
引用 楼主:
pstb问题解决了,但想用pss扫温度放温漂,波形又是怪的,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

兄弟解决了吗,我怕这边pss扫温度也有问题,电压波形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