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urce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9-21):
各位大神。 是不是说我版图比线路图的线要多吗?
下面这个怎么又一样了?没看懂,

网友A:
这是layout里的数据和电路里的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ayout里的数据和电路里的对比

感谢大神回复,还有1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上面那个的意思是不是说我layout的线画多了。nets:507和398

网友B:
看after transformation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fter transformation的数据

看不懂,我是超级小白。我刚学这个。

网友A:
有时候可能存在下层block里的我们这一层是打散画的,就会出现多识别instance,就相当于本来人家电路就这一个block,我们是连block里面的一起调用的同一层连线,就会别我们版图里这些instance,不会识别到block,导致结果就是数据说版图少了一个模块,单多了好多器件和连线。但最后lvs,drc跑过就行了,这对不对的上都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能存在下层block里的我们这一层是打散画的,就会出现多识别instance,就相当于本来人家电路就这一 ...

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