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啥同一段传输线对不同频率下的S21有这么大影响?

楼主(2022-09-21):
传输线宽8u 长800u 特征阻抗15Ohm
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带宽不应该很宽吗,为啥到几十个G就衰减了十几个dB?求大佬指点

网友:
1. 一段长度的传输线,在不同频率下对应的波长数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只要负载端不匹配,在smith圆图上经过这一段传输线后变成的阻抗也不一样;
2. 特征阻抗与损耗也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即使是有损传输线(串联R、L,并联G、C),近似的特征阻抗也是Z=sqrt(L/C),与R和G无关。

网友A:
看你图上的特征阻抗Zc=115ohm,你左右都接115ohm的port,S21随频率就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上的特征阻抗Zc=115ohm,你左右都接115ohm的port,S21随频率就没啥区别了

我把源和负载端口都换成了115欧姆,传输线也是115欧姆 为啥S21还是这样呢?

是因为传输线什么地方不理想啊?

网友:
那就是你传输线的模型问题了,不知道你调用的是什么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