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射频电路的MOS管栅极不能接VDD呢,需要用一个TIE_H转换一下

楼主(2022-09-21):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射频电路的MOS管栅极不能接VDD呢,需要用一个TIE_H转换一下

网友A:
不止射频吧,应该是出于ESD考虑

网友B:
利用沟道电阻阻挡瞬时电势,削弱gate上电场强度,保护GATE极不被ESD脉冲击穿,TIE_LOW同理

网友:
逆向设计认器件真是个捡豆子的活,一百粒豆子里就会有那4、5颗你不认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射频吧,应该是出于ESD考虑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沟道电阻阻挡瞬时电势,削弱gate上电场强度,保护GATE极不被ESD脉冲击穿,TIE_LOW同理 ...

好的,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