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运放结构(折叠共源共栅、套筒式、两级等)选择的文章

楼主(2022-09-21):
求一个这些结构的比较

网友:
拉扎维上不是有比较?

网友A:
     基本结构的特点在书上都有比较,Allen,拉扎维的书上都有,至于结构的选择和比较就是从增益,单位增益带宽,输入输出摆幅等其他你说所关心的指标角度出发,从而选择合适的结构。 套筒式一般很少用,因为摆幅太低了,折叠casecode在增益60DdB以下,摆幅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二级运放一般是增益需要很高 70dB起步,但是GBW不容易做高,因为不是单极点系统,需要补偿,功耗相对较大;五管运放,摆幅范围大,结构简单,性能需要不高的情况下使用;对于不同的共模电压范围,输入对管也是分为NMOS型和PMOS型。详细的可以找书上看看,想看别人总结好的可以看看运放相关的硕博论文,前两章都会总结一些运放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结构的特点在书上都有比较,Allen,拉扎维的书上都有,至于结构的选择和比较就是从增益,单位增益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