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同相输入端有两个输入

楼主(2022-09-21):
有没有大佬了解这种结构呀?同相输入端有两个输入有什么用?

网友A:
内部是同一个节点吗?

网友:
soft start

你就想成 OPA  另一端 本来单一个MOS
但是 却做成 2 个同样MOS 分别Vref  V_SOFT_START
  正常下是看VFB , soft start 时会由另一个去控制 ..

PWM 很多这类 , 假设 VREF=1 , 当一开机时 soft start VREF 会慢慢的爬上去..
  花好几ms ..这样一开机才不会 mos 全开.
有些人是在VREF 做这 , 有些如你图 改比较端点 2 MOS 输入 .  有也些 current_sense 那一开始 vcs 小些就是 一直发生 OCP ..慢慢拉高VCS 电压.  LDO 输出不有个大MOS 也可以用分开切的方式 ..方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是同一个节点吗?

是的

网友B:
电路放上来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放上来看看呢?

三个输入管都是同样的N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