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修short的问题

楼主(2022-09-21):
1、之前因为在place阶段congestion没有解掉,还比较严重。导致short数量一致在100以上。然后到跑ecoRoute,RC,PT修时序的阶段,每次跑eco后,short数量都会增加。
2、现在short在1000左右,我试着删线,然后重新绕线,跑了几轮能刷下去些,但是数量一直维持在300 400左右。另外short大部分集中在M4 M5 M6这三层,M2和M3只有30个左右。456层short位置集中在一起,是之前congestion严重的位置附近。
目前因为进度问题,不能回到floorplan重新布局规划了,所有我想问一下现在应该怎么解这个short问题呢?

网友A:
手修吧感觉 稳住心态

网友:
几百个看看原因是不是类似的,不然悬了,解决不了提前跟团队交流,一起解决,别等到最后挂在自己手上了就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修吧感觉 稳住心态

三四百手修是不是很难搞,先进工艺应该更不容易手修吧,一不小心就是一堆drc,如果pg满足的话,可以删一些pg吧

网友:
layer层数高的short  drc 难修了

网友:
搬砖吧,顺着线挪一些cell到旁边空的区域,搬几天就差不多了,优先搬buff/inv,对时序影响小;如果全是因为reg啥的堆一起density过高,那可能没救了,砍了power这里IR估计也崩了,重新run一版吧;
另外可以看看这块的congestion区域有多大

网友:
”每次跑eco后,short数量都会增加“
这里估计插了太多buf或者delay cell了,顺着net搬砖吧

网友:
修的时候可以同步看下这里有没有因为修hold插进去buffer,再多报几条余量,看看有没有可能拔掉的

网友:
看short区域是否存在优化过当,如果有优化过当然后就size小腾出走线资源。
另外可以减少该出的PG和NDR走线使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重新place,在congestion 区域画partial blockage, 降低density,congestion也会减小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手修了一些,但是456走线资源很紧张,几乎很难修。所以就重新回到floorplan run了一版疯狂加班......
到route阶段()加了instance padding解congestion),short就几个,但是在ecoRoute读xtop修hold脚本时,插入的buf又导致了严重的short,插入的地方集中产生short(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啦。我手修了一些,但是456走线资源很紧张,几乎很难修。所以就重新回到floorplan run了一版 ...

加完buf以后不要refineplace,手动一个个沿着线的方向找个位置摆,对route影响最小。实在不行在critical path上换个位置修timing, 避开congestion 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重新place,在congestion 区域画partial blockage, 降低density,congestion也会减小 ...

以前修congestion的时候,我试过,
1、加partial blocakage ,但是加了之后blk区域内密度会降下来,但是有可能会把congestion挤到旁边没打的地方,而且partial 的 % 不太好设置,只能一点点尝试,我开始设的55%;
2、加module padding 和instance padding,其中instance padding 效果更好一些。但是我不知道 删除与否 instance padding会对之后的设计有何影响?例如timing drc short 等

网友(点评):
对AOI之类的多输入的cell设cell padding效果可能更好一些,在postroute 阶段再拿掉,可以给fix hold留些空间。但是congestion高的话不一定搞得定。

楼主:
引用 楼主:
以前修congestion的时候,我试过,
1、加partial blocakage ,但是加了之后blk区域内密度会降下来,但是 ...

是对AOI OAI cell设置celledge吗? 用 specifyCellEdgeType 这个命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