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 中调用ip 网表

楼主(2022-09-21):
FPGA工程中会使用 第三方IP的edf 网表。 综合时,用一个black box module (名字和edf中cell名字一致)来替代。 但综合时会报CRITICAL WARNING: [Project 1-486] Could not resolve non-primitive black box cell 。Command: opt_design时会出现DRC 错误。ERROR: [DRC INBB-3] Black Box Instances: Cell 'u_digital_top/u_afe_ctrl/u_D1_MSPM_DIGITAL_TOP' of type 'D1_MSPM_DIGITAL_TOP' has undefined contents and is considered a black box.  The contents of this cell must be defined for opt_design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请教一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网友A:
1、和xilinx 固有IP一样,类似*_stub.v;保证模块名称一样,需要包括输入输出管教,配合edf网表即可。
2、set_property EDIF_EXTRA_SEARCH_PATHS <path_of_directory> [current_fileset] :https://support.xilinx.com/s/article/59006?language=en_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xilinx 固有IP一样,类似*_stub.v;保证模块名称一样,需要包括输入输出管教,配合edf网表即可。
2、s ...

还是不行,read_edif也加了。 有可能是产生edif文件的vivado版本和我跑工程的vivado版本不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