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alid 与ready 握手机制的分支逻辑

楼主(2022-09-21):
做过valid 与ready握手机制的打拍逻辑,闲暇无聊的时候尝试做下其分支逻辑,mux和dmux,感觉不是太好做,有没有大佬做过,给讲解下思路呢 ?我的困惑是一不小心,就生成了latch电路 。
比如两个输入端口,交替优先级输出在输出端口上,接口如下:
module  vld_rdy_mux
(
//输入端口1
input                    din1_vld      ,
input       [7:0]      din1            ,
output  logic          din1_rdy      ,
//输入端口2
input                   din2_vld       ,
input      [7:0]      din2             ,
output  logic         din2_rdy       ,

//输出端口
output  logic         dout_vld      ,
output  logic [7:0]  dout           ,
input                     dout_rdy
);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想法,其实这就是rr仲裁。思路:内部加个1bit寄存器,表示仲裁状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楼主的想法,其实这就是rr仲裁。思路:内部加个1bit寄存器,表示仲裁状态即可 ...

感谢回复,你尝试写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关键不在于rr仲裁,而在于两个输入端口的ready 逻辑生成,乍一看就是一个Mux2,实际写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你尝试写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关键不在于rr仲裁,而在于两个输入端口的ready 逻辑生成,乍一看 ...

没有理解到具体复杂在哪,能把您的代码贴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到具体复杂在哪,能把您的代码贴出来吗?

代码见楼上贴图,主要是中间的data1_in_rdy 和data2_in_rdy的逻辑,只能用NS和组合逻辑来赋值,要不然就会出现切换的异常,但用NS状态和组合逻辑,我总是担心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B:
用组合逻辑没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组合逻辑没问题呀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貌似ready 信号只能用组合逻辑从最后一级,一级一级的反馈到输入端口,如果中间级数较多,担心这部分的时序。

网友:
似乎还是组合逻辑直接Mux2送回去比较好,不然要对ready信号打拍,比较麻烦
https://blog.csdn.net/iNostory/a ... 1001.2014.3001.5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