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618配置问题

楼主(2022-09-21):
大佬们。为什么一打开虚拟机ic 618就自动蓝屏重启阿,这个配置我也加了阿。。vmware15 和 vmware16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在VM里面升级一下虚拟机对应的VM版本试试

网友B:
虚拟机的问题吧,电脑需要在bios里开启TV虚拟化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的问题吧,电脑需要在bios里开启TV虚拟化还是啥

谢谢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M里面升级一下虚拟机对应的VM版本试试

谢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