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nm工艺下的1.8Vmos管的耐压是多少啊?

楼主(2022-09-21):
TSMC28nm工艺下的1.8Vmos管的耐压是多少啊?

网友:
工艺里说的耐压都是Vds,正常是标称电压的+—10%。如果是1.8V管子,也就是工作电压不能超过1.98V,这样可以保证器件10年不坏。如果你问的BVds,看pdk手册,那里有详细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