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yglass 做nlint分析为什么不报位宽不匹配?

楼主(2022-09-21):
在一个模块使用了有符号减法,差设置的位宽比被减数和减数都小,但spyglass做nlint语法检查时,并没有报位宽不匹配的警告。是需要做一些选项配置吗?端口位宽连接不匹配会报警告。

网友A:
应该是没加相应的rule,所以没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加相应的rule,所以没报

请问在哪里加呢?gui没看到相应的选项

网友:
一般都是tcl脚本,我没用过gui加这些东西

楼主:
从lint_functional_rtl这个功能描述来看,位宽问题应该是属于这个功能点,不过我没这个license,所以不会报位宽不匹配或警告。

网友B(2023-07-11):
在tcl脚本里加上set_goal_option addrules {W164a W164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tcl脚本里加上set_goal_option addrules {W164a W164b}

已解决,谢谢

网友C(2024-04-11):
set_parameter check_static_value yes

网友(2024-07-16):
引用 网友C:
set_parameter check_static_value yes

感谢老哥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