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佬们一些我在后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9-21):
最近在走后端一个加法器的流程出现的结果问题一直得不到解释。

1.在导入设计时出现的这个warning说我site没有在lef/oa里面,但我的lef文件里面有这个site啊!下图是说明!

2.做到布线后的verify时出现的三种violations:placement/Nanoroute/verify。查过useguider一些violations的说明,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解决办法,像open、short这些violations。下图是三种violations。或者请教一下大家一般解决violations的方法是啥。

楼主:
这是一些说明图

楼主:
头疼,第一次图片发的好乱。

网友:
1.你的cell用的是哪个suite.2.重新做route_opt你的是conges有点高,把conges降下去

网友:
没有任何cell用到这种site?所以报了这个warning,可能是你们flow里加的;
看下cell的pg在逻辑上是否连接了,检查下附近的tapcell加的对不对,另外可以同步跑下pv看看

网友:
把dcap和filler加上再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