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才能快速出pin

楼主(2022-09-21):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你们平时除pin都怎么出的?越往上层做pin越多,一个一个出太慢了,严重拖慢了速度

网友:
从底层粘贴复制

网友:
用xl,把schematic里的调进来

网友A:
自动打lable,所有lable打完了,再将所有lable自动生成pi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打lable,所有lable打完了,再将所有lable自动生成pin。

怎么自动打label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自动打label啊

首先要在Layout  XL环境,线上是有net name,快捷键L 按F3调出菜单:

然后lable生成pi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Layout  XL环境,线上是有net name,快捷键L 按F3调出菜单:

我试了一下,可以按住鼠标中键不动,扫过带有net name的线网,自动打上label,但这种做法前提是连线一定要覆盖住底层cell的pin,否则不显示net name,这个帖子里面有https://bbs.eetop.cn/thread-935864-1-2.html。所以能不能设置成让底层cell的pin所在的线网都都可以连接,这样在顶层就不用覆盖pin了,只要物理连接上就能显示net name

网友(2022-11-01):
直接great pin 不香吗?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在Layout  XL环境,线上是有net name,快捷键L 按F3调出菜单:

想问下子模块有和上一级模块有相同的pin这样生成不会重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