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理想开关貌似控制不了理想电流源???

楼主(2022-09-21):
如图所示,我想用理想开关来控制理想电流源的接入或者断开,但是貌似起不到作用,不明白是为什么???
用来控制给电容充电的时候,开关闭合是设定的100uA,但是打开的时候却是50uA,很奇怪。

然后就是控制电阻,电阻上的电压是一直不变的,所以开关也并没有起到控制电流的作用。

有没有懂得大佬能够指点一下这是为什么??

楼主:
好像就是有某些问题,导致无法像设想中那样工作。电流源经过PMOS电流镜,通过开关送给电阻,工作情况就对了。

网友:
电流源并联一个diode试试看,上n下p。

网友A:
既然叫理想电流源,意味着不管遇到什么阻碍它都能越过去直到流过的电流是设置值,除非受仿真精度限制。
如果你开关关断电阻为Roff=1TΩ,理想源电流1mA,那它能上升到1TΩ*1mA=1000000000V的电压。
如果不想让它流向你图中的电容,你可以让它流向其它地方,旁路到地或钳位电路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叫理想电流源,意味着不管遇到什么阻碍它都能越过去直到流过的电流是设置值,除非受仿真精度限制。
如 ...

了解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