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7/618 tran长仿真 跑到一定时间就会出现segmentation fault错误

楼主(2022-09-21):
系统及软件环境:Centos 7.9 IC617.721+SPECTRE171+Calibre2015
同时另一台服务器的环境为:Centos 7.6 IC616 Base + MMSIM13 +calibre2015
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本来以为是IC617的普遍错误,最近换了IC618.04版本,依旧出现这个错误
虽然在坛子里有看到segmentation fault相关的错误,但一般都是出现在软件启动或者仿真开始的时候,像仿真跑到一定时间才出现的情况没有见过
也确实和存储有关系,当跑的仿真多了,出现segmentation fault的仿真时长就会变短。但是服务器的内存配置已经相对较高了,256G,而且cache会有脚本定期清理。并且也解释不了为什么IC616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自己先顶一楼

楼主:
刚刚又翻了下帖子,也排除了SPECTRE位数不对的问题,通过spectre -V看了,是64位的

网友A:
改下一数据保存的格式试试
output format里面那些psf,psfxl什么的

网友B:
可能是spectre破解的问题,同一台服务器,spectre仿真长一点就会segmentation fault,mmsim141无论怎么跑都正常。

网友C:
主要是内存不足
旧版不会出问题是因为是32位占用内存少但是时间长,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内存不足
旧版不会出问题是因为是32位占用内存少但是时间长,对吧

感谢这个意见,新版和旧版都是64位的,内存不足确实有部分原因,但是老版的内存也是一样的,就不会断。可以仿好几天的tra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spectre破解的问题,同一台服务器,spectre仿真长一点就会segmentation fault,mmsim141无论怎么跑都 ...

所以朋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那确实可能是这个问题,我把spectre退回到MMSIM15试试。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下一数据保存的格式试试
output format里面那些psf,psfxl什么的

好的,我也试试,现在在尝试把SPECTRE171退到MMSIM151试试,后续再试试这个

楼主:
退回到了MMSIM151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旧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回到了MMSIM151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用旧版吧

楼主用的151那个版本啊

网友:
刚才搜了一下论坛,没几个spectre+segmentation fault的帖子,那是不是出现类似问题的情况比较少呢?
楼主可以试下用更高级的spectre版本跑一下,另外用于MMSIM13与spectre171的激励是一致的吗?包括不限于是否都开了APS,最小时间步长是否设置一致等等仿真设置。

既然和内存有些关系,可以试下只存几个节点的电压/电流信息,进一步压缩仿真数据,反正就是各种尝试。

网友:
换个19版本的spectre试一试

网友:
公司的机器也是这样的,退到mmsim15.1 就没啥问题。主要是长队列1两天的那种容易出现

网友(2023-09-05):
可以试试将仿真的errprset改下,conservative to mode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