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自动打孔的时候会出现drc错误,有没有办法提前设置边缘的space

楼主(2022-09-22):
我用的是IC617,用自动打孔后,会出现一些drc是关于via到边缘的距离不够。

网友A:
IC617应该可以记忆上次画过孔的设置,直接改就好

网友B:
请问下自动打孔在哪儿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617应该可以记忆上次画过孔的设置,直接改就好

边界值无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自动打孔在哪儿设置?

打孔f3进去后有个auto选项

网友(2024-03-14):
用TF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