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 一个 VIRTUSO的 快捷键 ,显示一个PATH的长度?

楼主(2022-09-22):
请问 一个 VIRTUSO的 快捷键 ,显示一个PATH的长度?

网友A:
好像没有自带的快捷键,可以用skill写一个,我这里设的是F9

楼主:
好的谢谢,祝一切顺利

网友(2024-09-19):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自带的快捷键,可以用skill写一个,我这里设的是F9

不能显示带连接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