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脚本load

楼主(2022-09-22):
为什么我打开terminal,load脚本;为什么同样的脚本有时可以成功load,有时load失败呢?求大佬帮助

楼主:
目前发现这种现象:能正常load的时候,在load命令后面按左右方向键会打出"[C"这种字符;如果按左右方向键时左右移动就会load失败。

网友:
怎样的脚本

网友A:
报错截图看看

网友:
没有截图和报错信息,这个就没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截图看看

报错command not found

网友B:
脚本宣告command file的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本宣告command file的位置是否正确

正确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ocean命令后面习惯性加了&导致的

网友B:
那rule file是否正确
command not found不是脚本出错, 不然就是rule file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rule file是否正确
command not found不是脚本出错, 不然就是rule file出错

找到原因了,在ocean命令后面习惯性加了&导致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在ocean命令后面习惯性的加了&导致的

网友(2022-10-24):
什么脚本? 还是看要里面的内容的,virtuoso的CIW也可以load脚本

网友:
脚本一般以.il为后缀,具体要阿奎那报错内容,不然没法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