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忘了在哪可以设置layout快捷键,可以说几种命令吗,比如

楼主(2022-09-22):
忘了在哪可以设置layout快捷键,可以说几种命令吗,比如

网友A:
启动界面有bindkey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界面有bindkey设置

但我怎么设置呢,我记得可以在哪个文档里写脚本

网友:
软件都有的,直接调用命令绑到要的键就行了具体需要哪个看看这个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p;highlight=bindkey

网友:
或者直接在贴子里搜bindkey,相关贴子都有发对照的调用命令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