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PX中write_saif这个命令怎么用?

楼主(2022-09-22):
我在PTPX中是使用write_saif一直出错,试了很多次不知道怎么改正。

错误提示信息:

网友A:
试一下用[get_cells xxxx]替换那个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用[get_cells xxxx]替换那个cell

网友B:
write_saif -cells 不能指定leaf cell, 你需要指定leaf cell上一级的instance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write_saif -cells 不能指定leaf cell, 你需要指定leaf cell上一级的instance name。

还是不行,都试过了。

这是.v文件
netlist文件.v

网友C:
Multiplier_32已经是curren_design,是顶层了

write_saif ../Multiplier_32.saif

顶层不需要指定cell,cell必须是代码功能的instance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Multiplier_32已经是curren_design,是顶层了

write_saif ../Multiplier_32.saif

这个指令我知道,输出的是net的saif

我使用write_saif -propagated可以得到更详细的saif.

我希望知道的是这个write_saif -cell参数怎么用?用出来是什么效果?